今天接到一不显主板 求高手请教

楼主(2008-06-29):
今天接到上毒龙的主板。  跑码 有时候到13停。  有时候到 85停但是又调92-FF, 有时候是D5停。 总之就是 停在 13的多 没信号输出。请问这样的板因该怎么修?不放内存显示DE。 内存显卡换过也一样。板支持SD和DDR内存

以上代码是 最小系统跑出的 CPU+内存+显卡+电源

网友:
LZ没有说清到底是测到哪个环节了.
主板维修步骤:
1,不插ATX,量左右供电相关的阻值
2,上假负载.测试卡,量所有电压是否正常
3.上CPU(测试卡跑过CPU到内存)
4.上内存(测试卡跑过内存到显卡)
5.上显卡........一切正常后显示器显示,一般情况就算结束了.....还有其他进系统才能发现的问题...

不知道LZ所说的跑数是到了哪步才出现的呢??

网友:
显卡和北桥电路着重查下

网友:
不知道怎么测所以问一下   最小系统测到   跑过几次85 但是显示器没信号 ,也跑过 92  不过10次有8次是跑13停的   没信号输出

网友:
很难回答你的问题,最好把代码跳变的过程发上来!
先换个U试下!

网友:
我想有可能是AGP槽有问题,还有AGP旁的供电管,如果还不显的话有可能就是北桥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