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

楼主(2008-06-29):
本人今天修到一块AM2架构的主板 ,这个板子没有电源ic,也没有时钟芯片,南北桥是 合一的,请大家指教 cpu供电管是谁控制的啊,另外时钟是谁发出的啊.另外最好给说一下它的测试点的电压,维修思路什么的 .先谢谢了啊.

网友:
如果你在这板上连电源IC都找不到的话就别整了!
真想得到帮助就把图片发上来!

网友:
不是我找不到 是根本就没有  不是我连电压ic都不认识啊 呵呵

网友:
只看到Q1的G极的大致方向是进cpu座了 我是第一次 见到这样的主板

网友:
依时序VCORE EN由南北桥合一发出,通到PWM IC 上,肯定有IC。

网友:
谷子  你好啊 那时钟芯片也没有是 时钟信号是不是也有南北桥合一的芯片发出的啊 能不能给些 测试点的参考电压什么的啊  谢谢了 呵呵

网友:
时钟是集成在桥里了,我不知道这块板的线路图,所以只好说一下大体思路,看有没有DDR18V,它在VCORE前面,接着通过某些线路变成MEM_VLD通进桥,桥再发出CPU_EN给PWM IC,如果PWM部分是好的话就正常工作有VCORE了。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