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10C开机不认硬盘!求大侠帮忙!

楼主(2008-06-29):
康柏N610C开机不认硬盘!偶尔热机了又认的到。。。机子认到硬盘后正常使用,只要断电3小时以上开机又不认硬盘。。

怎么解决啊?硬盘也换过试了。。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把,你打一下扳子上硬盘接口的阻抗

网友:
测下接口对地阻值!!!不行的话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