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谁有只需检测内存好坏的不需检测哪里坏的软件呀!

楼主(2008-06-29):
只需检测内存好坏的不需检测哪里坏的软件呀!

网友:
RST或MEMTEST+86.
都可以.
他们除了测好坏还告诉你坏的位置,你当坏颗粒位置报告透明就得了.

网友:
RST或MEMTEST+86.都可以的啊

网友:
我自然也知道呀上面这两个软件呀!但我做上门维护时需快速判断内存的好坏,而上面两个软件测的时间较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