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电源的产生与老师的聊天记录,希望师兄指正讨论

楼主(2008-06-29):
铃黎尽致 20:47:56
赵老师是你嘛,我是李让铃

小鱼儿 20:48:12

铃黎尽致 20:48:52
键盘芯片与I/O芯片有啥不同哟

铃黎尽致 20:49:04
比如说H8系列

小鱼儿 20:49:22
一般IO包括键盘控制芯片
铃黎尽致 20:50:20
倘若有单独的键盘芯片,那么这具芯片就管键盘这一块是不是,同时它受控于I/O还是受控于南桥

小鱼儿 20:50:30
H8系列属于IO芯片,带键盘控制功能,部分机器也带电源管理
小鱼儿 20:51:04
单独的键盘芯片现在很少了,受控于I/O
铃黎尽致 20:54:29
CPU,系统电源,北桥,显卡上的MOS管都是N沟道的嘛

小鱼儿 20:58:11
一般都是

铃黎尽致 21:05:36
接上电源,不按开关键,如果机子是好的,那些地方应该有电,电压又该是好多

小鱼儿 21:07:00
应该有待机电源噻
铃黎尽致 21:09:44
能说的明白一点嘛,没有单独的开机芯片如果是I/O开机的话,那么,开关键上有电压信号这个值是3.3至5V之内嘛,I/O上又应该测到几个电,是3.3还是5V呢,南桥又应该测到几个电,又是好多呢,

小鱼儿 21:11:37
开关键上有电压;I/O上,测晶体有电压;南桥有电,测32K晶体有电压
铃黎尽致 21:13:29
南桥上的电和I/O上的电是好多呢,它是通过啥方式过来的,是系统电源过来的,还是公共点经过转换过来的

小鱼儿 21:13:51
是待机电源,3.3V
小鱼儿 21:14:16
是NQ的,IO是3.3或5V
\
铃黎尽致 21:15:28
插上电源后,系统电源芯片应该没有工作呀,这个待机电源是不是公共点经过转换过来的

小鱼儿 21:16:23
看情况而定。系统电源,公共点经过转换,都可以做待机电源
铃黎尽致 21:19:03
晕了,赵老师希望你能讲解清楚一点,我在这点有点蒙,原来一直以为没按开关,系统电源芯片就不会工作,换句话3.3和5V就不会产生,我一直认为是要开机后这两个电才会产生,你所说的看情况而定,指的是啥情况哟,静心请教

小鱼儿 21:21:00
我刚才说的两种情况都可以的
小鱼儿 21:21:56
系统电源;公共点经过转换降压;两种结构都可以做待机电
铃黎尽致 21:22:33
你的意思是指,不按开关系统电源芯片也将会工作是不是

小鱼儿 21:22:44
可以
小鱼儿 21:23:14
只要是系统电源要由它提供
铃黎尽致 21:23:45
那等于说是,如果机子正常的话,那么,一插上电源就应该测到3.3和5V吗

小鱼儿 21:24:38
如果待机电压是系统电源提供,当然
铃黎尽致 21:25:56
老大,越整越晕了哟,那又有那些情况下是系统电源提供待机,又有那些情况是公共点转换为待机呢

小鱼儿 21:29:01
IO的待机电源,或则电源管理芯片的电源,都是使用待机电源(也就是上电有要有的)
铃黎尽致 21:33:38
真的是整蒙了,我对着屏幕看了几分钟都不知道咋去理解了

小鱼儿 21:38:06
有空来学校,拿实物讲解
铃黎尽致 21:38:16
好久来嘛

铃黎尽致 21:38:29
星期一

小鱼儿 21:38:54
明天下午可以,4点半以后
铃黎尽致 21:39:09
好,

铃黎尽致 21:40:25
还有就是,屏上供电是3.3这个电是公共电转换而来的嘛,还是系统电源而来的,另一个就是信号线如果正常那么测到它的电压范围应该是好多呢

网友:
屏上供电是3.3。系统电源来的;信号线,能测试到1V左右的电压

网友:
看来还要好好学习啦,一晕看就头

网友:
哈哈,晕的感觉我喜欢,似酒醉而半醒。。。

网友:
你们是晕乎乎的,我是彻底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