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不能开机求救!!!

楼主(2008-06-29):
本人维修一台X31,故障为不能开机,测得1631无5V、3.3V,9脚无2.5V,断开15脚然后通电再焊回15脚可以开机,但跑到8089就停住了,无显示。修待机电源电不小心把1631的21.22脚碰了一下,10欧供电电阻冒了一下烟。然后换了电阻和3.3V的电容,5V与3.3V供电正常了,但是却无法再开机了,估计22脚的5V负载损坏了,但是由于没有图,查不到此供电供到哪里又或者是其它什么坏?求大侠赐教!!现在的电流是0.04A,按开机键没变化。

网友:
典型的人为故障  把问题扩大了 请大家引以为戒!

开始跑80  89 可能是安全芯片没装好  现在你烧了芯片就先换1631  运气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好哦

网友:
先换下1631吧!!!!

网友:
1631已经换了新的,现在是5V与3.3V正常,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能开机,有0.04A电流。

网友:
现在换了一个1845能开机了,正常了,但是还是有时不能开机,但是用电源把电压调到15V时就什么时候都能开机,测过适配器了,16V,很正常。哪位大侠教教我!

网友:
思考太全面了  降低电压都试过了

网友(2008-08-14):
还是应该检查一下各供电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可以测.15.16V输入电压时.各组供电电压有什么变化.从细小的变化能找出故障点来的.

网友:
以前见过有人修过9V可以开,16V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