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 CPU供电管发烫?(已经解决)

楼主(2008-06-29):
可以触发,并且可以亮机,为但CPU供电上下管发烫,尤其是下管发烫厉害并易击穿

更换全部下管,电容和CPU的供电芯片也换过后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这是哪个方面的问题

网友:
上管也要换!!!!!!!!!要换就换一对!!!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下次提问报一下机型吗!!!!

网友:
管子发烫会不会是电容漏电!或者 后及有小短路呢!要查查吧!
新手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看看检流电阻阻值 有没有变大

网友:
这是我叫朋友发的,是日立的机子,型号我没仔细看了, ,现在CPU供电是1。48V,上管控制脚1。55V,下管控制0。92V。控制脚直接接1987芯片。通电一分钟就发烫厉害,电感也异常烫。。。我把上下管全部换了,电感电容,稳压二极管,供电芯片也全部换了,但故障还是涛声依旧。。。我晕呀,苦呀,有点想哭。。。大虾,拔出你的刀。。。不是杀我,是救我呀。。。

网友:
哦,高手们都这么早睡吗,明天我还要面对那块板,想想都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