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LiveXFire-eSATA2通电自动起动,关机不能再开机

楼主(2008-06-29):
华擎ALiveXFire-eSATA2通电自动起动能进系统,关机不能再开机,清coms后通电又自动起动,查电源针没有3.3V,还应查什么地方

网友:
书上说:
故障分析:电脑开机的条件是电源第14脚连接的三极管导通,将电源第14脚接地变为低电平。这台电脑接上电源线后就自动开机,说明电源第14脚连接的三极管在按开机键前就已经导通。而三格管的b极在触发前导通的情况可能是三极管内部发生了短路,而如果三极管发生了短路,将使电源第14脚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所以电源一直保持工作状态,计算机无法实现关机。
解决办法:将三极管拆下,更换一个同型号相同的三极管即可。

希望对楼主有所启发

网友:
谢谢回复,万能表 朋友的分析这主板应不能关机才对呀,可是这主能正常关机,关机后不能再开机,还有为什么开关排针没有3.3V电压

网友:
很好理解啊``你追触发排针的线路就能找到问题啊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看错,有可能是门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