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磁道损坏的数据恢复

楼主(2008-06-29):
今天接到一块硬盘,故障比较典型,拿出来分析一下,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1:作为从盘挂在另一机器上启动,在BIOS检测到IDE设备阶段时,好长时间没有响应,经过足够多的时间进入系统后,在"我的电脑"上右击,选属性,点管理,也是半天没有反应,查看设备管理器已经正常识别到硬盘.说明硬盘的硬件及固件没有问题,长时间没有响应,说明有比较严重的坏道,而且应该是在前面几个扇区(因为BIOS检测时事行得要搜索0扇区).使用RUMTIME进入0扇区编辑状态,发现MBR损坏,而且确实是有坏道.
2:关机,使用MHDD启动(此时为了避免多次读写坏扇区造成进一步损坏,事先在BIOS里把硬盘检测项关闭,因为MHDD是独立于BIOS的),成功用MHDD引导后,使用REMAP一扫描,果然在0扇区找有一个很严重的坏道.由于对于严重坏道HDD的效果比MHDD的效果相对较好,因此关机重新使用HDD引导系统(由于HDD的扫描速度比MHDD慢很多,一般情况下不采用,但这个案例中坏道较少,且只需修复0扇区一个坏道,后面的坏道不预考虑,因此,使用HDD),修到32M的时候不能扫描过去,然后再用MHDD完整扫描一遍.(此时0扇区其实已经修复).
3:将此盘作为从盘挂在正常机器上启动,已经一点也不卡,系统识别一切正常.但是没有分区,整个硬盘显示未指派.使用RUNTIME打开磁盘编辑,MBR全部是零字节,所有分区的DBR完好,此时可以使用FDISK/MBR恢复MBR,但比较麻烦,而且全自动,比较危险,弄不好数据给弄丢了.因此此时先直接找C盘数据.进入63扇区,此时发现62扇区的内容就是MBR.把62扇区的内容复制到0扇区,保存重启后.一切正常.数据百分之百恢复,所有分区正常,文件目录结构等一切都跟原来一样.数据完好,而且盘可以正常启动
4:总结:坏道修复相对容易,但事先得能判断出来,一般坏道修复使用MHDD,本版有下载,速度快,效果好.,MBR被转移应该是病毒造成的.如果没有原来的MBR数据,也可以直接手工生成.达到完整恢复
转自中国硬盘基地技术社区 http://bbs.intohard.com ,原文地址:http://bbs.intohard.com/viewthread.php?tid=43337

网友:
MHDD是什么?

网友(2008-08-31):
楼主说“在BIOS里把硬盘检测项关闭”,是哪个键值呀!

网友:
好文章,以前碰到这种故障都给客户说弄不了,现在终于学会了,以后可以赚钱了

网友:
学习了。。我没修过坏道。一般帮人屏蔽

网友A:
楼主的操作是修硬盘的思路了。存在一些问题。

其实就是0扇有问题,但是如果用mhdd或者hdd或者lformat,进行坏扇修复,是比较冒险的做法。以为这个操作会在坏扇位置写0,如果硬盘只是轻微的0扇读取有问题,你的操作会瞬间把前面的扇区都填写0了。

如果63没有正常的信息表(一些原装机前面0做跳转,会在16065的位置才是信息表),或者恢复的过快前面63信息没有了。那数据恢复起来就麻烦了。

其实楼主的思路是对的,跳过0扇,先让硬盘能正常读取了。

一般比较谨慎的做法是在dos下用diskedit,将0扇的55aa先改写。然后进入windows直接写个信息表的指向,数据就能恢复了。

网友:
可惜是转贴,我有个问题,既然0磁道已经损坏,MHDD只能是把0磁道屏蔽,也就是说整个硬盘已经少了一个扇区,而原来62扇区备份的MBR所指向的还是原来的63扇区,而关键是现在的63扇区已经不是原来的DBR了,分区表如何能正常识别?不解?

网友:
还是看不明白啊要是在详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不怎么明白,刚开始学。MHDD是怎么启动啊,搜索0扇区是哪个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操作是修硬盘的思路了。存在一些问题。

其实就是0扇有问题,但是如果用mhdd或者hdd或者lformat,进行坏扇修复,是比较冒险的做法。以为这个操作会在坏扇位置写0,如果硬盘只是轻微的0扇读取有问题,你 ...

"然后进入windows直接写个信息表的指向"不明白,望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