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内存发热死机,能刷spd改善吗

楼主(2008-06-30):
两条512的kingston内存,(可能是水货),内存颗粒上标的是三星  我的主板是865pe, 主板里只有3-4-4-8的时序,用cpuz查出这两个内存是3-4-4-9 , 开机运行正常,十多分钟后会死机,开大3d游戏死机更快。

我用thaiphoon把spd里改成3-4-4-8,结果不能开机,结果又热插拔给刷回去。

各位老大,这个东东里面的参数怎样改才会发热低一点啊  我以前的kingston256m的条子运行很好的,都是3-4-4-7的时序

网友:
你说的内存发热,温度是多少?
是内存自身的热量还是风扇把CPU的热量吹给内存把内存吹热了?
如果是内存发热问题
你可以试着用一风扇吹内存把温度降一点试一试再对内存进行调整.

网友(2009-07-11):
那你也改成3 4 4 7 试下,说不定会好点

网友:
800条子刷到1200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itocp.com/bbs/thread-6639-1-1.html

网友:
不行的  內存顆粒如果本身物理質量不良或自體異變  改軔體{spd}  是無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