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BH7主板跑03掉电

楼主(2008-06-30):
内存 供电:3.30

CPU各项指标达标。南北桥供电正常

BIOS刷了、I/O83627HF也换了。。还是不行。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LZ你有没有摸下板上所有的IC是否异常发烫的,如果有的话,先检查其IC附近的元件.看看是不是有短路.一般上电后短路的话,原因很有可能是某IC短路后,异常的发烫.主板保护后就会掉电,特别是南北桥.

网友:
我见过一次CPU频率跳线松产生CPU超频而跑03

网友:
代码03是开机就有,还是跑到03?
还有你在哪里测得的内存电压3.3v?

网友:
开机正常跑代码 大概检测到 C1 -C3-03 掉电

网友:
阻止卡上 测试 3.30

网友:
重点应该放在内存电路部分
内存电压应该是2.5V,还有参考电压1.25V也要检查
槽子最好先清洗一下

网友:
很多DDR内存供电都是3.3V 我认为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3.3v是给内存上的SPD供电的吧,DDR以后的哪有3。3V供电
掉电看作短路或保护来查CPU,内存,显卡核心供电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3.3是PDF供电的
DDR肯定是2.5V供电

网友:
DDR是3。3V的话你的内存还不冒烟吗

网友:
说了半天还不知道楼主 主板支持什么内存呢?

网友:
我有一片板子也是跑03,是INTEL的本来是E9刷了BIOS后就跑03了.会不会跟BIOS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