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修复受损的MPEG媒体文件

楼主(2008-06-30):
  有时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从网上下载的MPEG文件用某些MPEG播放工具打开时会提示“不能识别的格式”或“格式不对”,从而无法播放。有趣的是同样的文件用其他播放软件也有能播放的时候,但开始的几秒钟画面总要一跳一闪的,从中可以看出是MPEG文件头数据有所损坏。如果能修复受损的MPEG文件头就可以用任何MPEG播放软件来播放了,我们可以用WinHex来实现这个目的。

  具体方法:先找一个完整无损的MPEG文件,用WinHex打开它,在WinHex窗口中按住鼠标左键并从偏移量00000000拖到偏移量略大于受损的MPEG文件头异常部分的终止处,然后按Ctrl+Shift+C将此段数据复制到内存。

  接下来用WinHex打开受损的MPEG文件,同样用鼠标从偏移量00000000开始,选到同刚才已经选取的结束偏移量一致的地方(如选取的偏移范围是00000000——000018E0,那么被替换的范围就应该从00000000——000018E0)。按Ctrl+V将刚刚复制的代码粘贴下来,即可用正常的MPEG文件头数据替代掉受损MPEG文件已选定部分。

  保存退出WinHex,试试看,使用MPEG播放软件播放原来受损的MPEG文件,再也没有“不能识别的格式”或“格式不对”的提示了,大功告成!

网友:
WinHex的功能好强大呀

网友:
前面复制的大小有窍门或者要求吗?

网友(2009-07-19):
似乎很有道理来着,但如何知道受损文件的偏移量到哪呢

网友:
操作起来有点难度,尤其是偏移量的选择,我估计得试个几次才能找得到

网友(2010-01-05):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知道这部A片的文件头的偏移量从多少到多少呢?
个人认为可以打开4到5部相同格式的A片进行比较,识别,相同格式的A片文件头的HEX应该是相同的,又有一个问题,MPEG是不是也分不同的文件头呢?是MPEG1,MPEG2,还是MPEG3,4?
估计只有多试验了
个人杂谈

网友:
rmvb呢?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恢复啊

网友:
做数椐恢复时经常有一些图片出现问题不能正常打开,请问是否可以用类似办法替换文件头来恢复。

网友:
偏移量如何界定,得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