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死机!!!!!!!!

楼主(2008-06-30):
机器型号:大亚东海M5
说明:内存、CUP、已换过,网卡、声卡分别取下来排除过,先是报IDE IRQ错误 CUP识别成1300M- 奔2- MMX。最下面一排现在提示英文:
                                  WARNING - NO INIERRUPTS FROM TIMER 0
                                  Auto Detecting IDE Devices【Dome】

然后又提示F1 、 F2进BIOS设置。但是按什么都没反应!!!!!!!!!!!!!!!!!!!!!!!!!!!!      很多人考虑刷BIOS,希望有板子的同行传一个BIOS,或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同行给点意见,型号是大亚东海M5!!!!

网友:
考虑键盘接口问题没有。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再测试一下ide接口的时钟和复位信号

网友:
BIOS放电, 复位BIOS设置!

网友:
开机按键盘没反应,明天到朋友那儿,找个BIOS试试看,有结果发给大家,如果有人有这BIOS,发给我更好

网友:
最后还是没修好,BIOS也重写了,让客户做南桥,客户不同意》》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