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暗屏的原因

楼主(2008-06-30):
IBM T40暗屏,换了新的高压条,新的屏线,还是暗屏·········触发引脚是那个脚·查不出· 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暗屏

网友:
不会是待机了吧。。。。。

网友:
应该不是啊,待机开关那里都有电压,而且开关没问题啊

网友:
查H8 75PIN 有没有输出!

网友:
H8哪个引脚输出的啊 ,我没图纸看啊·····

网友:
这里能下到T40的图纸, 你下来看看!

网友:
H8 75脚有3.3出来哦·····
应该是后面那段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确定屏是好的话,那么是高压板的问题,看高压板的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高压板供电都正常啊,只要有触发信号灯管就能亮了,PMH4的55脚没有电压出来··啊··什么办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应该是显卡的问题,重新BGA显卡肯定ok。

网友:
咳··昨天刚弄好·,就是显卡的····控制问题。做BGA就OK,多谢各位··

网友:
个人认为类似屏暗,白屏,花屏的问题我们也不是可以先外接试试,看看外接好坏,然后判断下一步是主板,显卡;还是屏,高压,屏线

网友:
主板屏线接口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上次我修的是H8 LID信号有问题

网友:
#13楼的 说法 好一点, 先要一一步排除一下

网友:
先测一下高压板有没主供电,然后3.3V.再看看有没有输出电压,然后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总之最好就是一步步排除,这类的问题好多

网友:
触发控制脚接线到屏的主供电上

网友:
t系列的这几款都容易显卡虚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待机的那东西按了下去了,再查一下EN信号是否有送到高压条上!

网友:
屏线接口的保险看看好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