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30不跑代码

楼主(2008-06-30):
一台IBM T30 为了试机把CPU 拆下上到别的机子上,然后又读了一下密码芯片,再恢复后检测卡就跑38了!不插内存跑28,后来怀疑密码芯片资料坏,又拆下密码芯片用编程器读了一次,内容没变和上一次读的内容一样!!!又焊回去了,后来又找了一个1.8G的CPU上到这块主板上也是跑38,再一次把原CPU 上回去就跑00了!现在是不管怎么弄都是没反应都啊是00,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密码芯片能造成不走代码么?不上密码芯片板子能亮么?
cpu
芯片
资料
主板

网友:
自己顶一下,问题已解决
后来在网站上找到了T30的BIOS ,刷入后还是那样,不跑代码,但是加密芯片已经排除了,因为他的内部没有变化,后来发现CPU装入时很松,好的本子拧那个顶紧螺丝时到最后有一点紧,要稍用力才行!而我的一点也不费力,后来重插CPU用手推了一下它就跑代码了,但是跑到38就不走了,拆下内存跑28,清理内存槽后开机还是那样,又重新用力推CPU后正常跑代码了!

网友:
CPU座松了搞的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