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IBM-T43-电池不充电,开机无反应

楼主(2008-06-30):
我的IBM-T43-电池不充电,开机无反应,
插电什么灯都不亮!送支维修的放了一下电按了几下就正常了,还收了两百块
拿回家不到几天又是老问题!回来白跑了几次每次都说修好了!回家后又一样!!气死了
得出一个结论就要是能充电,灯亮了,就能启动一切正常!不能充电,灯不亮,就不能启动!
请问哪位高手能解决!十分感谢!
我在东莞!广州也可以!!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取掉电池,放一段时间插回电池就能启动!又能充电了!
但是,
拿去修了之后就没法再这样启动过了~也充不了电!
而且又不能直接用电源启动,现在根本不能用了
请哪位高手帮帮忙!
谢谢

网友:
电池坏不坏??换个好的试下!!!

网友:
电池没坏!要只是电池坏了的话!
直接用电源就能启动,但用直电的时候不能开机!
只有电池能充电的时候!用直电就能开机!把我烦死了~

网友:
还在学习中,这个对于我来说有点难度

网友:
我现在正在跟师学习中,这个问题也有遇到但是说还说不清楚

网友:
你的机器有问题,应该不关电池的事情,应该及早送去信誉比较好的电脑维修站维修

网友:
我也知道呀!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分辨,有维修能力和有信用的公司!
谁能帮我介绍个好的维修服务公司!我在东莞,广州这边!
十分感谢!!!!!!!!!!!

网友A:
你的笔记本式充放电电路有问题,直接被隔离保护电路保护了
来深圳修吧?
赣冠维修网里有个 人是我老师,他能帮到你
我自己也是专门做IBM的笔记本的
现在在他那里学习主板维修

网友:
主板问题喔····要修主板才行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笔记本式充放电电路有问题,直接被隔离保护电路保护了
来深圳修吧?
赣冠维修网里有个 人是我老师,他能帮到你
我自己也是专门做IBM的笔记本的
现在在他那里学习主板维修

非常感谢!只是深圳远了点!麻烦留个联系方法~要是我在这边搞不好就过去找您!
谢谢

网友:
查前端保护隔离电路和东芝芯片

网友:
昨天去了一下`东莞"的几个维修点!都没有人能查出问题来!
尤其机器放一下电点亮后!不是说测不出来,就是不敢担保能修好!
请问谁遇到过真正解决的!分享一下!!

网友:
这类问题感觉还是换一个电池充放电芯片看一下吧

网友:
可能是这个芯片性能不良,也有可能是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2008-08-08):
可能是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2008-09-30):
应该是某个二极管导通性能不好所造成的。我遇到过。

网友:
IBM T41的原理图

请问那位有啊,急用啊

网友:
我自己用的康柏的电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电池装在机上,冲电冲不了,电池下了用适配器开也不行,然后就把机器拆了,却一切正常,装回去又不正常了,发现开不了机的时候没待机电流,拆开后发现插上电源有待机电流,难道是我的外壳有问题?没办法,用绝缘纸把D壳全贴上还是一个样,郁闷中来回插电源的时候发现电源口接地的脚锈的非常严重(是内部,不是接主板上的脚),问题应该就在这,此口只能通正极,负极不通,所以导致主板保护起来,遂换了电源口,问题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说不好,接口,保护隔离电脑,充冲芯片以及想关的PMH6,H8,电路中的小元器件都有可能。

网友:
可能虚焊了,起保护。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充电应该是好的

网友:
假設一下,如果南橋虛了,會不會引起這種現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