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点不亮)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6-30):
主板能点亮、能通电,除主板外的其它一切硬件均正常,但是开机后只是电源和CPU风扇转,显示器无反应,请教是怎么回事?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如果显示器也排除的话,那剩下来就是主板的事情了,按照正常的供电-时钟-复位来检测吧。

网友:
学习维修主板除了必须的基础知识外,还需要什么(基本)的工具,大概要花费多少钱?哪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