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

楼主(2008-06-30):
下面这个配置要多大的电源,原来我的是长城ATX-350P4的,坏了现在手上有块网络版300WP4的,不知道带得起吧
磐英FM55
AMD4000 64*2
富士康 8400GS 256M
Maxtor 80G/72002M/SATA
黑金刚DDR667 1G
DVD*2
还有磐英FM55这个主板是24针电源还有辅助电源,手里只有20针带辅助的不只道可不可以用,不能用的话要怎么把两个电源改装
主板

网友:
可以用,足够你用的了,不用改装,你那个长城的是坏的,还怎么改装,

网友:
长城的是24针带辅助的而我那个是20针带辅助的少了4根针

网友:
影不影响主板

网友:
用上去拷下机就知道了!应该没有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