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S上部左右收缩

楼主(2008-06-30):
今修到一台三星753S原来是TDA2467损坏,换了个2469上去就出现次问题?上部有4-5厘米呈球型收缩.其他正常.请诸位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
如果 是一半有图像一半没有,多为 正负供电中的一组有问题常见的有 供电限留电阻损坏

如果只是 屏幕上方有压缩,多为场电路中的电容有问题(常见的有自举升压电容漏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