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重要的数据

楼主(2008-06-30):
硬盘装系统后 D: E:盘WORD文件坏 现在能看到d:e:盘里面文件夹和文件夹里面的文件  文件名都对大小都是0KB 因文件比较重要 没有用任何软件操作过  虽然我有PC3K 带DE的 可惜E文不好  也不敢使用
大家有什么好的成功经验告诉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用 易我数据恢复 恢复过来 不用劳烦DE大哥··

网友:
D E盘是FAT32还是NTFS分区?如果数据比较重要,最好先做镜像,然后用软件恢复,如果软件恢复不成功就手工恢复试试!!

网友:
d e 是FAT32 数据比较重要  另:镜像怎么做??用什么软件?数据方面真的是门外汉 客户是做文印的 里面有多年的文件 我不敢做的原因就在这里 要是普通的 我就不犹豫了 早就有软件试试了

网友:
做镜像的软件比较多,我比较喜欢用WINHEX!!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用WINHEX如何做镜像呢、谢谢

网友:
太好了,我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