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电自动启动不跑码

楼主(2008-06-30):
主板上电自动启动不跑码,AM2接口。假负载查无核心电压。更换电源处理芯片无效。我应该主查哪里?

网友:
RT9245A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看看VID正常不正常。

网友:
上3600+CPU。VID电压正常~VID4~VID0~高低低高低~

网友:
11脚DVD
12脚SS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11脚DVD
12脚SS均无电压
RT9245A 有没有各脚位的参考电压

网友:
还有,问一下。三相供电中有一相不正常供电,核心电压是不是就没有的

网友:
必须先把DVD的电压修出来
从11脚出发跑跑线路吧

网友:
我看坏的不少,桥也有可能坏.

网友:
11脚的电压都在分压电阻上。那个PGOOD是从那里过来的啊??7脚的PGOOD为低电平。还有。我上了CPU后查线圈对地电阻为10欧姆。正常吗?

网友:
感觉自己查障的时候方向错了。这块板主要原因应该是插电就自动启动。我裸板的时候也是一接电源就自动启动了。主板没有通过正常的开机加电过程可能就会没核心电压了吧。这主板的IO芯片为IT8716F-S。哪个有这个集成的资料啊

网友:
是啊  自动开机 关不了机  首当其冲 考虑IO 不行 在说了

网友:
加焊了一下IT8282M和更换了一个排阻后。不再插电自动启动。VIA的主板很多开机是不通过IO芯片的。现在问题还是核心电压没有。顺便问一上。8282M的各脚电压是多少为正常的。

网友:
自动开机的话,你首先应该查一下开机电路
但如果是VIA芯片的话,它一般都是通过南桥开机的,所以也难修了

网友:
RT9246 11脚电压为1。1V。12脚电压还是没有。10脚电压PG-VCORE电压也没有。查得头晕晕。不知从何处入手。

网友(2008-08-24):
学习了,我也经常碰到,最好有谁讲的详细点啊

网友:
多少脚多少脚是哪 的脚啊?

网友:
是电源的脚吗 ? 。。。。。。。。。。

网友:
建议先修自动上点故障,

网友(2010-02-21):
先学习了!有知道910GL芯片的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这个应该先查开机电路   在查其他的    这个是自动加电

网友:
直接换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