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如果内存在主板诊断卡显示 A7、A6、C1 或报警,确定是内存坏的,怎么用RST检呢,

楼主(2008-06-30):
那么如果内存在主板诊断卡显示 A7、A6、C1 或报警,确定是内存坏的,怎么修,不会显示怎么用RST检呢,
新手问题,先谢了。

网友:
内存颗粒坏了。怎么带换呢。随便找一个就带了吗?

网友:
最好找同品牌的颗粒代换。400的可以代换333的 反之则不行

网友:
最好找同品牌的颗粒代换。但那些硬件测出来是哪个坏了!不好弄!没啥价值

网友:
内存的小电容掉了,会导至内存在主板诊断卡显示 A7、A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