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0又回来了

楼主(2008-06-30):
前些日子修的t20,加电掉电,硬盘灯闪一下就灭。换3421好了。隔了两日回来了,进系统死机,并且装系统也死机。论坛上有个兄弟建议把3410也换了,故障排除。现在又回来了,还是死机,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再换了试试, 应还是这两个东东的问题!

网友:
重新两个一起换。要换就一起换。

网友:
电源芯片也会引起死机?

网友:
你没焊好,这两芯片要用心去焊的

网友:
现在两个一起换了N次,还是不好,cpu发热特别烫,最后把风扇长转,正在拷机。最好不要在搞了,现在都不想搞它了

网友:
那就从风扇入手啊, 查一下温控部份啊

网友(2008-08-31):
把北桥后面的MAX1774换啦!

网友:
先确认ADP3421和3410没有虚焊.
再换一个低点频率的CPU测试.
      (注意CPU与散热风扇之间的小导热垫噢)

                                                                                东方笔记本部

网友:
t20主板很便宜的,LZ收费搞得话可以换一块,还剩个料板,多好

网友:
什么都拆还不如换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