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知识---请大家参考,进一步认识ATX电源

楼主(2008-06-30):
ATX电源版本及发展历程解析
ATX电源是根据ATX标准进行设计和生产的,从最初的ATX1.0开始,ATX标准也经过了多次的变化和完善,目前国内市场上流行的是ATX2.03和ATX12V这两个标准,其中ATX12V又可分为ATX12V1.2、ATX12V1.3、ATX12V2.0等多个版本。最新的ATX电源标准为ATX12V2.2。在选购电源之前,我们需要对电源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关于ATX电源的基本知识。

  1. ATX电源版本发展历程:

  要解释ATX 12V 1.3规范先要从ATX说起,ATX规范是1995年Intel公司制定的主板及电源结构标准,是英文(AT Extend)的缩写。ATX电源规范经历了ATX 1.1、ATX 2.0、ATX 2.01、ATX 2.02、ATX 2.03和ATX 12V等阶段。目前市面上的电源多遵循ATX 2.03或更新的ATX 12V标准。ATX 2.03标准采用+5V和+3.3V电压,分别为功耗较大的处理器及显卡直接提供所需的电压。而单独的+12V输出则主要应用在硬盘和光驱设备上,因为当时处理器和显卡的功耗都相对较低,所以各部件相安无事。

  但P4处理器的推出改变了这一切。由于它的功耗较高,使用符合ATX 2.03规范的产品时,+5V的电压根本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基于此,Intel对ATX标准进行了修订,推出了ATX 12V 1.0规范。它与ATX 2.03的主要差别是改用+12V电压为CPU供电,而不再使用之前的+5V电压。这样加强了+12V输出电压,将获得比+5V电压大许多的高负载性,以此解决P4处理器的高功耗问题。其中最显眼的变化是首次为CPU增加了单独的4Pin电源接口,利用+12V的输出电压单独向P4处理器供电。此外,ATX 12V 1.0规范还对涌浪电流峰值、滤波电容的容量、保护电路等做出了相应规定,确保了电源的稳定性。
  2. ATX电源各版本的区别:

  既然ATX电源有这么多版本,那么它们有些什么不同呢?下面我们先来看看各个ATX电源标准的区别。

  ATX12V与ATX2.03的比较:

  1、ATX12V加强了+12VDC端的电流输出能力,对+12V的电流输出、涌浪电流峰值、滤波电容的容量、保护等做出了新的规定。

  2、ATX12V增加的4芯电源连接器为P4处理器供电,供电电压为+12V

  3、ATX12V加强了+5VSB的电流输出能力,改善主板对即插即用和电源唤醒功能的支持。

  ATX12V1.2、1.3、2.0之间的比较:

  1、1.3版加强了+12V的输出能力,以适应INTEL新型的Prescott大功率CPU。

  2、1.3版电源效率有所提高:

  3、1.3版取消了-5V的输出端口。

  4、2.0版进一步加强+12V的输出能力,+12V采用两组输出,分为+12VDC1、+12VDC2,有一组专为CPU供电。

  5、2.0版进一步提升电源的效率。

3. ATX电源功率的概念

  电源是功率可分为:额定功率、最大功率、峰值功率。但是只有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才有实际意义。

  额定功率:环境温度在-5~50度之间,输入电压在180V~264V之间,电源能长时间稳定输出的功率。

  最大功率:在常温下,输入电压在200V~240V之间,电源可以长时间稳定输出的功率,最大功率一般比额定功率大15%左右。

  峰值功率:电源在极短时间内能达到的最大功率,时间仅能维持几秒至30秒之间。峰值功率与使用环境与条件有关系,不是一个确定值,但峰值功率可以很大,极容易误导用户。

  4. 估算ATX电源的功率

  通常在电源的铭牌上都标有这款电源的一些基本参数,如各路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其实,从电源的铭牌提供的这些参数,我们就可以大致的估算出这款电源的实际功率,当然,各个ATX电源版本所计算的方法并不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功率,实际上只是一个大概的估算,和厂商实际标注的额定功率可能有一定的误差,这是正常的,因为厂商在计算一款电源功率的时候,有一套复杂的公式,这种估算方法,仅适用于快速估算作参考。

认识电源的功率
很多用户都已经意识到了电源的重要性,购买电脑的时候都会要求配置一台质量可靠的电源,而且一定要300W的。但到底多大功率的电源才能满足系统的需要?如果铭牌没有标明功率,你是否能判断电源的实际功率,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型号“320XX”或“300XX”就代表300W呢?千万不要认为功率就是电压乘以电流这么简单,这里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案。

  电源的工作原理

  我们都知道市电是220V/50Hz的交流电,而计算机系统中各配件使用的都是低压直流电,因此电源就是计算机供电的主角,如果把电流比作血液,那么电源就是计算机的心脏。

  市电进入电源后,首先经过扼流线圈和电容滤除高频杂波和干扰信号,接下来经过整流和滤波得到高压直流电,然后进入电源最核心的部分——开关电路。开关电路主要负责将直流电转换为高频脉动直流电,再送高频开关变压器降压,然后滤除高频交流部分,这样才得到电脑需要的较为“纯净”的低压直流电。因为计算机电源最核心的部分是开关电路,因此计算机电源通常就被称为开关电源(Switching Power Supply)。

  电源的输出

  计算机系统中各部件使用的都是低压直流电,但不同配件具体要求的电压和电流又各不相同,比如转速达到每秒数千转的硬盘主轴电机和硬盘控制电路对供电的要求肯定不可能相同,因此电源也相应有多路输出满足不同的供电需求。

  就目前最常用的ATX电源来说,其电源输出有下列几种:

  +3.3V:主要经主板变换后驱动芯片组、内存等电路。

  +5V:目前主要驱动硬盘和光驱的控制电路(除电机外)、主板以及软驱等。

  +12V:用于驱动硬盘和光驱的电机、散热风扇,或通过主板扩展插槽驱动其它板卡。在最新的

Pentium 4系统中,由于Pentium 4处理器功耗增大,对供电的要求更高,因此专门增加了一个4Pin的插头提供+12V电压给主板,经主板变换后供给CPU和其它电路。因此配置Pentium 4系统要选用有+12V 4Pin插头的电源。

  -12V:主要用于某些串口电路,其放大电路需要用到+12V和-12V,但电流要求不高,因此-12V输出电流一般小于1A。

  -5V:主要用于驱动某些ISA板卡电路,输出电流通常小于1A。

  +5VSB:+5VSB表示+5V Standby,指在系统关闭后保留一个+5V的等待电压,用于系统的唤醒。+5VSB是一个单独的电源电路,只要有输入电压,+5VSB就存在。这样,计算机就能实现远程MODEM唤醒或者网络唤醒功能。最早的ATX 1.0版只要求+5VSB供电电流到达0.1A,但随着CPU和主板功耗的提高,0.1A已经不能满足系统要求了,因此现在的ATX电源+5VSB输出一般都可以达到1A以上,甚至2A。

  一般而言,正规电源产品的铭牌上都应该标注各路输出的供电电流,对产品各项指标了解得更加清楚并不是一件坏事,因此购买电源时请尽量选择这类产品

网友:
这个图张sir发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