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08-06-30):
一台方正fg786-hc显示器,开机后光栅很亮,然后行幅很快缩至三分之二,且中间重叠,没有图像。有时敲击机壳可出现正常光栅和图像,(但大多时间是不正常的)。不知何故,请求帮忙,谢谢。(没有
)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电容 行副电容
虚焊
你先换个分辨率看看故障变化不
再确定是哪个电容

网友:
不错.楼上说的很对,照到他的方法做,绝对会好

网友:
先按虚焊查一下再说啦!再换个分辨率看看故障变化?

网友:
您说的相关地方都补焊了,现在敲击也不能出现正常光栅和图像,测行管C极电压50余伏(对照正常机为105V)行输出变压器4脚后D706电压为-70V(正常约-180V),行管前的升压场效应管Q911,二极管D925等都换过了,还是故障如初,此机扫描芯片为TDA9116,CPU为56A1125-518-8.

网友:
检查板子吧 肯定是行电路那一块虚焊来着 不然 怎么会 拍拍有时就正常了呢

网友:
肯定是板子上有虚焊,或某些元件老化接触不好,比如一些可调电阻、插接头等。。。

网友:
可能是你烙铁漏电 把场效应管重点检查一次拉
呵呵

网友:
此机已修好,最后还是发现尾板上的视放集成块虚焊,焊好后一切正常,不解的是为什么视放集成块会引起行缩,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