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开不了机

楼主(2008-06-30):
主板上所有的电压都有,开机后Z灯亮,数字灯和大写灯闪一下,cpu风扇一直转,其他没反应,黑屏。求高手指点

网友:
拆下来,量各个点的供电情况!!!

网友:
已经拆下量过各点电压,正常;有没有可能某个芯片坏了;发生原因是在酒店电池待机时适配器突然供电后就出来此现象,急煞人.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在维修中,

网友:
有没有换过显示器试过呀,不成的话刷一下bios试下!

网友:
你查复位了吗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一片蓝天下说的对,这种情况下要先外接显示器看看能否正常显示,按LCD/CRT切换键切换几次试试,如果不行,再单独用电池或电源供电试试,如果还不行,考虑一下显卡是否有信号输出!

网友:
看似问题不大,查系统供电吧

网友:
插上测试卡看看

网友(2008-08-14):
不过内存或是CPU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