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845GV-M主板触发后连续重启

楼主(2008-06-30):
478针CPU,集成显卡,用假负载测得各电压都正常,内存时钟供电正常,南北桥供电正常,没有特别发热的地方,上CPU触发能显示C1但2秒后自动重起大概过5秒后又自动开机2秒后又自动重启这样连续循环,不上CPU上假负载不重启,上CPU拿掉4针辅助电源不重启,很显然是CPU供电电路出问题,但我都测量了各上管下管电压都正常,上CPU就连续重启诊断卡刚显示C1后2秒就重启了,如果不拔掉电源大概过5秒后自动开机又自动重启,请有经验丰富的朋友指教 ,谢谢。

       谢谢大家 ,经过仔细的观察问题已解决,不是供电问题,不是IO问题,也不是BIOS问题,更不是CPU这边的问题,答案先保留先给大家思考,过二天再把答案奉献上来。问题和这2个帖子一摸一样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D6%D8%C6%F4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D6%D8%C6%F4

最近很忙,没来回复  ,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是内存插槽的问题,当我插上内存条再取下时,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原来是内存插槽第一根槽有3个数据脚没有回位,再观察第二根槽也有2个数据脚没有回位根本就没有弹劲了不能和内存接触,引起接触不良,所以引起过不了内存等于没有插内存,我看了相关的帖子,这种板子不插内存会引起一直到C1重启,所以我重点检测了内存这边,我用锡炉换槽解决问题,现在总结下如果遇到和我相同的问题重点检测内存这边,要不就是供电时钟,要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如果是在C1反复重启
应该是内存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有上内存吧。。。没上内存也会这样的。
还有刷BIOS好过。。

网友:
CPU换了,内存上了也换了好几根,内存电压时钟都正常,但一拔掉CPU4口辅助电源不重启

网友:
把bios芯片拿掉,看还重起不,如不,则刷一下就ok!!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接触不好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遇到过一例,也是精英的,845PE修好内存电路,但没插内存还是会一直到C1重启

网友:
周老虎说了:不是内存问题说以脑袋担保.

网友:
最近很忙,没来回复  ,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实是内存插槽的问题,当我插上内存条再取下时,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原来是内存插槽第一根槽有3个数据脚没有回位,再观察第二根槽也有2个数据脚没有回位根本就没有弹劲了不能和内存接触,引起接触不良,所以引起过不了内存等于没有插内存,我看了相关的帖子,这种板子不插内存会引起一直到C1重启,所以我重点检测了内存这边,我用锡炉换槽解决问题,现在总结下如果遇到和我相同的问题肯定是内存这边的问题,要不就是供电时钟,要不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