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可开机点不亮 跑49 45

楼主(2008-06-30):
一台T43 插电源各供电正常3.3V 5V 2.5V 1.8V  可开机,跑49 45 如拨掉内存会有内存报警声,偶尔有时能开启正常,但动动就可能死机掉

这种故障哪个芯片的问题大一点?显卡?北桥?

网友:
把时钟IC加焊一下!!!!!

网友:
显卡啊。前天也修了一台T43死机的,加焊后就OK了。
可是机器发热很大。。

网友:
有内存报警声没有显示很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确定显卡
貌似是通病

网友:
显卡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