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开机跑FF,CLK时钟不亮灯

楼主(2008-06-30):
是Intel主板945,LGA775针的,诊断卡开机跑FF,CLK时钟不亮灯,请问测试哪里?怎么修?谢谢!

网友:
晕!  就这样发帖?! 数据提供的全点嘛。。多打几个字,不废键盘的。。
先查供电啦~。。。

网友:
CPU没工作呀!应该测测CPU的供电部分

网友:
cpu没有工作的,先查其内核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呵呵,这样的问题怎么答呢?建议你先去新手帖里面查下CPU不工作有关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