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主板BIOS的片选信号是用什么工具来测的呢?

楼主(2008-06-30):
请问一下,主板BIOS的片选信号是用什么工具来测的呢?

网友:
示波器是最好的了,因为反应很快,实在不行用Mf35型万用表以上的反应灵敏的指针万用表也行

网友:
您好,示波器我也有就是一般都不用来修板,不太会用,
示波器是要用直流档吗?

MF35型万用表是用直流档测吗?

网友A:
还是示波器好一点,很直观。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话用表也可以测.不过电压跳变很快.要多复位几次才看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示波器好一点,很直观。

我有示波器呀。但是测不出来呀,哪个脚上有很杂的波形。需要调哪几个档吗

网友:
也用不着测片选,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个数据脚有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是用波波啦,楼主,我用的是5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