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3MB问题(CRT的)

楼主(2008-06-30):
三星793MB之前天气潮湿一点高压包就打火,屏幕上可以看到明显的闪络,拆机换高压帽后,用了几个月,现在又不行了,故障是:开机,屏幕有光闪一下,但显示不出来图像,然后内部有类似继电器的嗒嗒声,应该是保护了,所以启不动,现在都不想拆了,估计有可能是高压包挂了,
请高手给个意见?有没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不应该是高压包坏了.可能是G1有问题,,呵呵

网友:
显示器的G1电压就是高压包产生的,受控于CPU对吗?请问楼上的是怎么分析的?更何况内部有保护的声音啊?真没有思路啊!

网友:
我今天接到的机子也是793MB一样的故障!也是没有思路,请高手指点啦!

网友:
拆机。检查吧,看看供电压正常吗,还是有短路

网友:
你打开先看各路电压怎么样写上来。有的时候高压嘴漏电也会不显示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