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754的板 能开机点不亮

楼主(2008-06-30):
修到一快杰微754的板  能开机点不亮      cpu供电场管上管s极对地11   下管d极对地11     红5v对地70   橙线对地34会不会是桥坏

网友:
点不亮?能开机?开机是强制的吗?

网友:
是上CPU测的结果么?是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应该说一下测到的电压,而不是说对地阻止,各测试点正不正常呢,一来就是桥坏了那修个匹呀

网友:
看来楼主,比我还菜啊!(还是说不清楚啊!)

要加油学习啊!

网友:
哈哈忘写了
cpu供电没有时钟复位都是零点几v  电源ic场管 换过故障依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