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缺红色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6-30):
显示器缺红色,一般是哪几种情况问题?
还有就是容易受潮,换管座无效!
显示器

网友:
先找VGA线,再查视放板

网友:
先检查一下VGA线,用万用表电阻档查一下三根基色线对地的阻值,D形头处第一针为红,第二针为绿,第三针为蓝。如果红色线对地的阻值是无穷大的话,再查尾板,因为量尾板要先拆掉屏蔽罩,会花点功夫。

网友:
缺红色一般都是,不是太蓝,就是太绿了,就会就这种现象,还有可能是虚焊,有可能是IC,也有可能是数据问题..

网友:
我觉得电阻开路的可能性较大 还有就是虚焊

网友(2008-08-22):
测一下三个阴极的电压,顺着不正常的那一路往前找呗,很好查

网友:
缺红色应该是发青色,画面中可以找到蓝色和绿色

网友:
没错,从视放板测一下各基色的电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虚焊可能性大,不是就是有电阻开路,IC坏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