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16灯管坏引起高压板坏--修复

楼主(2008-06-30):
ACER 1916灯管坏引起高压板坏,  先测试灯管发现有2根正常,于是用双灯高压板代换。

网友:
请问用什么做假负载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用什么做假负载

网友:
拿机器去楼主店中修真是不放心,完全是乱修的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让你修,先换2根灯管,再换个ACER原装一体版,你要人家多少钱啊,我只是让大家找不到原装件时,能够让用户花最少的钱,能很快用上显示机器,若对大家产生了什么不好的影响,请版主删掉此贴就是

网友:
同意四楼的意见!楼主的维修方法只是应急维修,而不是正常维修,维修的质量不能保证。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四灯管的屏一定得用四灯高压板.用两灯高压板或单灯高压板点都会发烫呀?<灯管和高压板都是好的>我修的都是单灯的笔记本屏.双灯或四灯没修过,是不是四灯管的灯管每个灯管的线不是独立的?

网友:
16V供电给高压板怎会高,19v给4灯高压板都没问题的。
记得以前用过假负载.47u3kv过一段时间会破口漏铅。

网友:
ACER高压部分元件不容易找到,如果按正常维修,换一个高压电源一体板,300吧,再加2根灯管,应该收多少钱,收400把,得带保3个月,用户肯定不愿意,新的19宽才1200多。
回楼上的,你若把代用板接在19V试试,我烧过高压板才决定加的这个稳压块,假负载也不能用电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