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51G-M2 不触发

楼主(2008-06-30):
精英给联想oem的C51主板 型号:C51G-M2 绿色基板 IO是w83627EHG 按触发 68脚有跳变 67脚有跳变 73脚0v无跳变 72脚TO ATX 恒定高电平
SB3.3v电压正常 南桥待机不发烫 但对地阻值很低 只有25欧 且强制触发后 南桥也比较烫(不是巨烫)无cpu供电
以上证据能否表明南桥坏??
无CPU供电

网友:
应该不能表明是南桥坏了,不能正常触法开机吗, 要强行触发,还有触发后有没有复位信号????

网友:
cpu供电都没 自然无复位

网友:
73脚应该有3.3V
如果没有
撬开IO 的73脚再量,有的话换IO.没有的话跑下线路,看是不是有上拉电压点,如果都正常的话,南桥挂

网友:
拿掉网卡!
25欧?SB有点悬!

网友(2008-09-23):
同样的问题呀,解决了吗,解决了发一下

网友:
量下网卡吧,很可可能网卡被击穿,导致南桥也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