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08-06-30):
今天接到一个屏。要我给改城液晶显示器。屏接口是标准的正双8接口。最开始用2621点。能点亮但是有点花屏,就像显卡驱动没装好一样,我以为是程序不对。写了好几种都一样效果,我想是不是这种板子不好使。换2025板,也能点亮,不过跟2621一样效果,怎么写都一样,那就是屏电路有问题了,最开始补焊,把屏接口和附近的一些小元件补焊后,再通电,还是一个效果,。无语了。这破屏整我一天了,谁能帮帮我啊怎么找出问题出来?

网友:
我上次 用三星笔记本屏改显示器时候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建议楼主一定先要排除程序问题,   然后就有可能是屏线有问题了,
我上次那个就是 ,这种问题, 我动下屏线就好了, 最后查出是屏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