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二手安泰信8205,吹小贴片要换头吗?

楼主(2008-06-30):
第一次弄这东西,看过网上录像,都是850的,喷头很小,就算吹大点的IC也不换头,只是不断晃动加热。
8205原配的头很大,直径足足有10MM,是不是应该换小点头?用法是不是和850一样?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
差不多的,可以i换个小头,这样防止殃及其他元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吹IC要不要换大点的

网友:
可以换大的,也有四边孔的.

网友:
在本论坛搜索8205,有一种说法是吹小东西麻烦,大片的东西好用。在网上找了些资料,但还有一点不明,喷嘴要离元件多远,时间太概多久,我发现十秒内基本不可能完成任务。

8205、8305热风焊台使用经验数值:
焊接操作
温度
气流强度
举例及说明
普通贴片分立元件(拆)3104.0
普通贴片分立元件(装)3103.0
普通小IC(拆)3004.5998电源IC
普通小IC(装)3003.08210中频IC
普通大IC(拆)3005.02688CPU
普通大IC(拆)3003.5三星600CPU
无损拆装振铃器2904.5
无损拆装排线插座2904.5
无损拆装尾插2905.0
无损拆装SIM卡座2904.5
无损拆装LED2903.5
无损拆封胶BGA IC3005.0三星TI08逻辑三大件
拆装屏蔽盖不变色3105.0
拆装金属封装功放3104.53310功放
拆装塑料封装功放3005.0直接吹T2688功放多次无损
分解TCL3188前后板3006.0
无损吹下机壳上下的标签1304.5

网友:
10秒肯定下不来,吹场效应管要以分钟计,最大的好处是不易吹坏东西,距离1CM都行.

网友:
那里要那么久啊,先全部吹上一遍,再快速走一遍基本上就下来了;上面那位仁兄提供的表格不错.

网友:
怎么我用的要调到520度的高温才感觉好用。风流我调最大的。。 高通牌的。。100元从淘宝买的二手的。

网友:
根据情况来看,只要头子不是太大都不用换的

网友:
根据自己的经验,温度不要太高,你多试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