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MC显示器行管上没有电压.没有激励信号,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2008-06-30):
这个显示器什么电压都正常,就是行管上没有电压.没有激励信号,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什么电压都正常,就是行管上没有电压
----------------------------------------
这个不是矛盾吗?如果主电压正常,而行管集电极无电压,查行供电电路。

网友:
行管上是没有电压,他是由一个降压管控制的,那个降压管D上没有电压,D级和行管相连的.所以,行管上没有电压,要那个降压管工作必须要有激励,那个IC有供电.就是不发出信号,不知怎么修.

网友:
那个IC有供电.就是不发出信号
---------------------------------------------
二次电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