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 黑屏 灯管亮,外接有显,屏好。

楼主(2008-06-30):
x20 黑屏 灯管亮,外接有显,屏线好。屏好。

测后,20针屏线4对数据线有波形输出,供电正常。
分析----这可能是屏黑(灯管是亮的)原因,如全无信号,或有信号不全,应该屏显为白屏,或花屏之类的。

外接有显,说明显卡还好。

这机子是不是显卡出来经过芯片处理输出屏信号的?或显卡直接输出信号?有没有朋友修过类似的机?

下面有个网站有类似的说法。http://www.tctl.com.cn/it/pc/2008/0331/notebook_23972.html

网友:
显卡LVDS不良, 换显卡

网友:
楼主测屏线打多少M?

网友:
显卡LVDS不良, 换显卡----------非到逼不得已不轻易换,
楼主测屏线打多少M?-----说的是示波器吗,没注意,平时都很少调,不管就多少M有波就行。如说的是对地阻值,我没测过。

网友:
本想说屏线,却发现楼主都说是好的了,不知如何回答了。。。希望大佬们可以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