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电源问题

楼主(2008-06-30):
我是IBM X31 2672 由于一次把电源插错了,引起电池指示灯也不亮,全点反应
拆开后发现在MODEN下面的主板上,D2、D72、Q2烧裂,已看不清型号,而且为什么我的X31主板上找不到MAX1845?只有MAX1715、MAX1718、MAX1631
IBM X31 2672
CPU:7251A561 SL6AH
          RJ80530    1066/512

请问高手,
1、这几个元件型号是什么?如换上能不能修好?

网友:
是不是被人修过的板啊

网友:
不清楚,应该没有吧,为什么这样问呢?

是烧坏的痕迹,不是修的痕迹

网友:
晕,不会吧,如果是要换主板,那就完了

网友:
你的主板是X30的,CPU才1.066.PIII机子

网友:
那谁有没有X30 的图子啊,和X31不一样

网友:
4楼的下次拿来给我们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