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容量检测时总变并死机!

楼主(2008-06-30):
主板是giga845pe,正在做系统当中的时候,突然死机,然后启动不了,诊断卡rst长亮,南桥奇烫,然后把agp供电管和南北桥之间的那个管换掉之后,机器可以启动了,但是屏幕显示了之后总是死机,大部分停留在检测内存那儿,偶尔可进bios或者到检测启动设备那,如果加agp显卡的话,大部分时候会花屏,加pci显卡的时候不花,量cpu供电和agp供电均为1.5v,内存供电为2.5v,cpu为c2.0.摸着所有的mos管也没有功率不够发烫的情况。

网友:
排除内存问题
BIS
NB

网友:
内存换过几根,bis是啥,北桥问题咋判断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