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020经典维修经验。用钱买的。。。

楼主(2008-06-30):
前个星期接了台ACER3020机器,客户说不开机,机器挨撞了一下就不亮了,外壳都撞坏了,叫客户留了机器下来。马上拆机检修,拆开后没弄什么东西,通电数码卡跑,OK。装起来测试也都OK。
过了两天叫客户来取机,居然不亮了,头痛哦 。。。再继续修咯,拆开通电 数码卡又跑了,晕了,反复开了好多次。问题出现了,数码卡不跑数码。用手压CPU又跑了,开始怀疑CPU座有问题,加焊3次都不得,问题依旧。于是就重做个新的上去,还是不得,以为是PCB有问题,叫客户换板,客户也都答应了。买了片板回来,以为就这样搞定了 ,上CPU  内存,通电   不开机~~~~~~  郁闷了,难道这板是坏的???
心想不可能的,再通电还是不得,郁闷之下手压CPU再通电~~~~数码卡跑了起来。愣住了,CPU问题啊 。。。自己都不相信了,试了好多次, 不压CPU就不开机。拿了个好CPU点原来客户的板,怎么都亮了。
诶。。。真的是CPU问题啊。AMD的CPU居然有这个问题。害我都搞了4次CPU座。汗-_-!.....
    这板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充电很慢,一个晚上才得31%,有时候插着电源显示正在使用交流电,电池是不满的,
这个问题是主板电池口旁的一个电感坏了.
     还有另一台机器不能启动光驱,也是AMD的CPU问题. AMD的CPU真的是什么问题都会有.

网友:
沙发
:lol :lol

方维 -10 恶意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AMD的还没遇到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今后遇到会省些力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到这种问题我相信你是不会换CPU试的...

网友:
说实在的,如果是我也不会想到是cpu的,谢了,楼主让我们又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真是花钱买来的经验.. 感谢楼主的爱心.

网友:
这个竟然是CPU的问题。感谢LZ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你找点换个CPU试试这样就不必麻烦了!下次多动脑子!像你这样修起来还不错啦!

网友:
谢谢  我这里正好有个AMD CPU 的本子  时亮时不亮   找个CPU试一试  呵呵

网友:
学习了 长了见识 谢谢楼主无私的贡献

网友:
cup坏的情况是不多,那你遇到了。

网友:
长了见识 谢谢楼主.AMD的就是不行

网友:
高啊~怎么也不会想到是这个问题~~谢谢分享了

网友:
AMD的CPU就是爱坏哈哈。上周还遇到一台富士通的加电不显,先换CPU试机OK。直接找了个旧的换上搞定!!

网友(2010-09-12):
不会吧  cpu 会出现这总问题

网友(2010-12-07):
集成东西越多,问题也比较集中,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感谢分享,看来无论是台机还是本本,AMD的U问题多多,还都是怪问题,PS,论坛中有个洗好3800+的洗U哥,找他把你那个洗洗

网友:
哈哈,要是我绝对先换CPU ,AMD的最容易坏,没有把握一般不做BGA。 因为我用的是土炮

网友:
是啊,有时就会忽略CPU,上次有个机器点不亮,怎么测试都正常,就没有望CPU上想,只好让客户拿到市里去修,结果人家给他换里一CPU,旧的180元,郁闷........

网友:
光驱和CPU有什么关系

网友:
汗,这种问题啊,够折腾人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怎么都没怀疑是CPU会有问题的,搞了头都大了,后来换个U一试,主板竟然是好的,晕死

网友:
看来AMD的CPU都要留个心眼,这不走了很多弯路,多谢楼主把经验告诉我们

网友:
同感啊,也搞过U有问题的,是清华同方的,俩桥和显卡三个芯片集成在一起的,先把桥干了,故障一样,在从植也是一样,焊座子两遍,后来去别的卖本子的地方借了个U,我擦得,居然是U的问题,都晕了,后来买了他的破单核的U,让他黑了我个双核的价钱,晕死,现在我都备的AMD的CPU,怕在遇见有问题的

网友:
我的维修工具就包括各种CPU,内存,电源,有时用排除法就能找出故障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遇到过你所说,

网友:
AMD的CPU爱出奇怪的问题,以后遇到AMD的CPU的我也会想起楼主!

网友:
AMD的U是问题很多的。基本上客户机拿来我都用自己好用的U来测的

网友:
amd的cpu的确会出现很多怪异的故障曾经也遇到过,但是没遇到过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2011-01-08):
楼上说的好啊,  以后看到AMD的U我就会想起你的,真的不错了,修好就好了,收了多少银子咧

网友:
AMD CPU问题就怪

网友:
HP6515B,AMD芯片组的,电流上到0.5或者0.6建议先换个CPU看看.遇到过三台都是这样

网友:
还是要仔细,要一步步来着机子个一个新手修就可以一开始就能知道是CPU问题,

网友:
AMD在制造方面的技术看来还是相当欠缺

网友:
ACER 5040的这种问题也很多

网友:
恩 毕竟cpu坏的太少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压cpu就亮,和你一样定了个板子才知道是u的问题,我的是hp的,可我没你幸运,烤座子时候风枪掉在主板上了

网友:
AMD的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没把握好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CPU 的问题 就是加焊一下CPU上面的电容  就可以了  后面用几天又不行  AMD的CPU真的是垃圾啊

网友:
呵呵  我遇到过 CPU 可以用  但是不认硬盘  问题  也是 CPU 的问题啊

网友:
对呀  AMD的U的确很 诡异呀   上次碰到个明基的本  也是AMD的U  花屏啥

网友:
怎么也不会想到是这个问题~~谢谢分享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悲剧了!

网友:
看来修机器还是要特殊情况   特殊对待啊    不然可就得像楼主这样了      呵呵

网友:
经验啊,以后会注意了!

网友:
AMD的还没遇到呢

网友(2011-02-08):
呵呵,深有同感,前几天一个客户拿了台台式机来修,就是AMD4600的CPU就是CPU有问题,因为我当时没CPU换,用手按住CPU就可以启动,还以为是座的问题,加焊了还是一样,最后换了个CPU就好了,呵呵,所以大家要注意下这个问题,楼主这个帖子不错,很给力。遇到问题不盲目的去弄主板,先要排除CPU 内存,硬盘一切在开始整主板,呵呵,要不没问题都修出问题来了,呵呵,这倒不时候,让客户看在的笑话就不好了

网友:
替换法果然厉害,可是身边要是没有替换的备件就杯具了。

网友:
原来AMD的CPU还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
AMD的还有这么个怪问题啊?不开机时电流什么状态?

网友:
AMD的CPU是要多留一个心眼了

网友:
想问楼主,CPU是怎么处理的?难道在给客户说CPU又坏了?

网友(2011-03-10):
AMD的台机,笔记本U都换了N次了N>100

网友:
adm的CPU是做维修的必备的,这U坏的很多,特别是HP机上的

网友:
谢谢分享了,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就会想到有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看来我也得备几个U.

网友:
  真的假的啊

网友:
一般来说U的几率很小啊。不过也有见鬼的时候了。

网友:
AMD的CPU出问题确实挺多的,相比之下INTEL就少很多,尤其是HP上面的AMD 速龙闪龙,遇到不少次有问题的了,而且这种问题往往和CPU座虚焊很像,而作CPU座有时候回坏掉,很危险。

网友:
这AMD的上次让我亏也了270元。

网友:
有条件的话 准备个X2的U

网友:
AMD的CPU坏的多,很多不开机就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