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硬改超频2.13G成功啦!

楼主(2008-06-30):
在i855PM上超频讯驰二代的CPU除了软超频,就是修改主板PLL IC的针脚定义状态了。手上有一个本DELL D600应兄弟要求帮忙硬超频。
在网上查了此板用的是CY28346的IC来控制PLL,找了相关资料。

于是开始拆本

这个本拆的比较辛苦,钉子也多,结构较复杂

这时发现PLL控制IC竟然用的不是我找的资料所说的IC,是ICS 950810!
于是又上网查手上的本所用的ICS 950810的PDF,资料很少,不过还是找到了。

一对比发现PIN定义是一致的,所以就放心了(也多了一个代换经验 )。

经测量AB点用1K电阻连接供电,BC点相通,CD点断开
参照针脚定义图,只要按照上图中 A 和 B 之间连接的1K电阻, 再把 C 和 D 之间也用一个1K的电阻接上, 那么D (ICS 950810第55脚) 也就和 A(ICS 950810第54脚) 一样输出高电位, 状态为1. 这样一来 Bus Speed 也就由100MHz 转变成133MHz了.

找块废板拆个1K电阻

焊到C、D点

焊好了
然后又花N长时间复原本子,开机进BIOS发现还是100MHz,没成功么?
进系统后,打开CPU-Z,o(∩_∩)o...哈哈,已经改成2.13了,提升33%性能啊。运行一下午并没什么问题,感觉快不少,至此超频成功!

PI 100万位运算从 65秒提升到 47秒
50万位计算 29秒加速到21.5秒

最后感谢DONY兄!

网友(2008-08-21):
我感觉最好不要去试,笔记本稳定第一,加上本子的散热条件不允许,个人意见,不是针对楼主 ,不要多心,呵呵。还是 很佩服楼主,只有对原理弄懂了,才敢去改,佩服。

网友:
支持一下,呵呵,看到不少用T4的兄弟也超频了,还有换显卡的,不过个人感觉是被电脑玩了,不是在玩电脑

网友:
兄弟能不能帮看看  MINI 卡插槽下面的 小三极管是啥型号啊?在 L36 前面那个
可能是开机电路的  烧黑了看不到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看来对主板了如指掌啊.佩服佩服啊

网友(2009-12-13):
楼主貌似是转的吧,图片上都附带网址。。。??

网友:
问一下LZ , CPU 里面没有短路过,这样就能成功了 ?

我以前做的915是直接短路两个CPU针脚就能直接成功,855的是短路CPU针脚,再同LZ一样改下,还要改SPD

网友:
厉害,真是佩服基地的精英了

网友:
散热问题能解决么?

网友:
里是转的发图片到论坛本来就会有本论坛的网址,连本论坛的网址都不认识怎么混的

网友:
楼主这样超频,小弟佩服,不过,敢问楼主,这样会不会使机器不稳定呢,

网友:
你超频后`~系统稳定不?~有死机现像没?~~总感觉笔记本超频有点艺高人胆大了~`怎么说也不能跟台式机相比吧

网友:
问一下LZ , CPU 里面没有短路过,这样就能成功了 ?

我以前做的915是直接短路两个CPU针脚就能直接成功,855的是短路CPU针脚,再同LZ一样改下,还要改SPD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996-1-1.html

网友:
如果改VID信号超频行不行呢~`把CPU的供电调高一点

网友(2010-01-18):
楼主太牛了,我的是ICS950902的外频是100改200怎么改呀!

网友:
楼主很牛啊,不知道散热和稳定性怎样?好贴 顶下

网友(2010-05-16):
笔记本超什么频啊……

网友:
到这种程序还需要一些过程。谢谢楼主的精彩奉献。

网友:
有空我也把我的D610超频一下看看。

网友:
CPU锁外频还可以按LZ的方法超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