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267NA的代换问题

楼主(2008-06-30):
杂牌17寸 无显示 查视放LM1267NA损坏 大半夜的买配件都来不及 手头有LM1237和LM1246 不知能否代换?用LM1237代换上去黑屏 1246还没试
1267是不是不集成字符??
有什么相近型号的可以代换? 我先从其他机器上拆东墙补西墙先 要不然明天任务就完成不了

网友:
前级视放,就是预视放代换要注意型号,大多代换后菜单乱码.

网友:
邮购了个LM1267 换上后 刚开机还没显示图像 又挂了(1267挂了 5v供电会呈短路状态)郁闷  不换集成块了 明儿用长城的视放板整个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
视放IC短路后会造成电源输出电压偏低;也可能表现为开机后总线不能复位,很长时间才有继电器的声音或加载高压板;也可能表现为有时开不了机,有时能开机。排除方法,拔掉主板与尾板的连线,观察能否正常开机。

网友:
我换了三个lm1267NA 都是没几秒钟就挂(判断 :9脚VCC 5v供电会立即降到3v) 后来我发现把视频功率输出2469TA拆除 LM1267就不会挂了 5v供电正常 而这个2469TA却又是好的(换在别的机器上试过)真是郁闷

网友(2008-11-27):
这个用其他的代换后要出怪问题,最好用原型号的,还要看后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