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讨论一下哪种加粉方法好!

楼主(2008-06-30):
     关于激光打印机加粉,偶就知道上面两种加粉,偶采用的是拆解后加粉,自我感觉比较专业,但有朋友采用在粉仓钻孔后加粉,据说不会破坏晒鼓本身的结构,大家都来介绍一下自己采用的方法,讨论一下哪种方法好.

单选投票, 共有 9 人参与投票
100.00% (9)
0.00% (0)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另外在给客户加粉前一定要询问客户已经加过几次,讲清后果避免纠纷.遇有一次就客户说只加过一次,其实已经加过多次,结果加粉后效果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在给客户加粉前一定要询问客户已经加过几次,讲清后果避免纠纷.遇有一次就客户说只加过一次,其实已经加过多次,结果加粉后效果很差.

在给客户加粉前如果粉不一样,把晒鼓用自来水冲洗干净,晾干后再加粉,效果很好.

网友:
如果是第一次我就钻洞洞。。。

如果两次以上就拆开,清理废粉仓后加粉。。。

网友:
我建议还是折开加好点.很多鼓不一下加进去粉就可以用了,还得做一下清理的.废粉一定要倒掉的.再说折鼓自己小心点,方法对的话不会搞坏鼓的!

网友:
加粉

其实无论那种都不伤到硒鼓本身结构。但我认为第一种相对好点 最少外观没有缺憾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拆开加好一点,拆开后最好用吹风机把里面的粉清理干净。那样加出来的效果会好得多。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谢谢6................

网友:
还是第一种方法好  可以清理一下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