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判断好坏.

楼主(2008-07-01):
近日,测一块主板,发现没有复位.各电压正常,<与好板比较的>,初步判定是时钟芯片坏了,时钟芯片的两个电容,没有电压输出.

为了更深一步的测试是不是时钟芯片的好坏,我又分别测量了各个测入电压的各个脚,与好板作比较,发现正常.又将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测试各电压脚,发现坏板与好板之间的二极体值,相差较大.后查电路图测时钟芯片的一输出信息一脚.发现对地短路,好板都有几百欧的阻值.是不是就可以说明是时钟芯片坏了.我还没有进行验正,不过我想大概就是它了罢.大家看了后,给个建议..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全板无复位,还是某部分无复位,时钟芯片坏的几率很低

网友:
先把你说的那是时钟短路脚的线路追一下``那在那线路上的全部元件每个都检查下下看看有没有元件短路``在判断时钟短路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通过1到2个黑色的贴片电感供电。查他们有没有3.3V和2.5V输入。有的话再测时钟晶振有没有压差。一般都在1.5V左右。有以上电压。在测芯片旁边的精密电阻。看看有无电压输出,这些电压的电压值不等。从0.XV-1.XV都有。基本上按照这个顺序就可以判断芯片的好坏。不过根据经验。时钟芯片坏的很少,也不能说没有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时钟很少有坏的

网友:
当时钟芯片外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不能正常给X提供电压,或导致主板各处无时钟信号的,多为其损坏!

网友(2010-01-14):
时钟芯片一般通过1到2个黑色的贴片电感供电。查他们有没有3.3V和2.5V输入。有的话再测时钟晶振有没有压差。一般都在1.5V左右。有以上电压。在测芯片旁边的精密电阻。看看有无电压输出,这些电压的电压值不等。从0.XV ...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不错 我平时也是这样做的 但时常遇到的时钟问题都没那么简单  供电电感没遇到坏过的  时钟芯片也很少坏   晶振和谐振电容倒是偶尔会坏掉 的

网友(2010-04-06):
无复位也有可能是晶振坏

网友:
对地短路,切啊。

网友:
晶振是靠旁边的两个黑色贴片电感供电的,一个是3.3V,一个是2.5V.时钟芯片两端的压差为1.5V.再看周围的精密电阻,看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时钟工作条件:1、供电3.3/2.5v 2、晶振/诣振电容 3、PG信号

网友:
看晶振两脚有没有1.1V-1.6V的电压。

网友:
我也修过一块没复位的,是南桥的32.768KHz坏了,但不是完全没电压。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没波形

网友:
你2块板子是不是一样的哦,不一样引脚定义也不一样。 一样的话换了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你的方法是有前提,就是要有一样的好板在做对比才知道~~~

看时钟芯片好坏,要看在它之前的工作条是不是都满足,如供电,它本身的供有了吗?
还有就是时钟的开启信号有了没有?
还有就是14.318晶振正常工作没有?可以量其两脚的压差!

也就是说: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有三个:1、其自身的主供电3.3V有没有!早期的还需要2.5V 2、14.138晶振工作没有? 3、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有了没有~~

如果以上的工作条件全满足了,可量还是没有时钟信号输出的话基本可以判定它坏了~~~~

网友:
正解。这个才是正真的维修思路。时钟电路基本上按这个思路来查,补充说明开启信号有高电平开启的,也有低电平开启的要注意下

网友:
如何判读时钟芯片受到pg信号呢???

网友:
时钟芯片的PG是不是VCORE-CPU正常之后由VRM发过来的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时钟IC没有PG的情况就可以找VRM了.

还是由南桥发过来的?

网友:
看到一些资料说VRM在给南桥发送VRMPG的时候,也同时给ICS发送PG

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
遇到的大多为时钟部分精密电阻问题...

网友:
如何判断时钟芯片的开启信号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第一可以看PDF查到此脚带#号就是低电平  第二此脚一般外接一个或者二个三级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VRM 发PG信号过来,经过一电阻和一三极管开启信号是低电平信号,如果经过两个三级管开启信号就是高电平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开启信号就往它的上级查,如控制开启信号的三级管啊,VRM电路是不是工作正常啊等~~~~~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通过1到2个黑色的贴片电感供电。查他们有没有3.3V和2.5V输入。有的话再测时钟晶振有没有压差。一般都在1.5V左右。有以上电压。在测芯片旁边的精密电阻。看看有无电压输出,这些电压的电压值不等。从0.XV ...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检测晶振有无压差。用数字万用表能测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谓的压差就是用万用表的两只表笔分别接晶振的两个引脚看它们两脚之间的电压差啊~~~

网友:
压差多少是正常
我的貌似没工作
两脚压差在1.55 159 。。。。。 这算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