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显示器开机不亮

楼主(2008-07-01):
型号为7002FD10,开机电源正常,只是灯丝电压还没到6V就处在待机状态了,视放电压开机是50多伏,待机就变成91伏了,把显像管尾座供电插头拔掉,灯丝供电电压就正常了,不知哪里出的问题,显像管没问题

网友:
视放集成电路是STV9556,供电12伏正常,现在尾板工作正常,故障在灯丝供电片。

网友:
开机的那一刻行工作没有?            .

网友:
你这个故障是典型的行电路没有工作,查下行电路。

网友:
到行的有个保险电阻
你要注意
换了行工作了再说

网友:
行工作了,把7V灯丝线拔掉,接个外接5V,显示器就能工作,接上灯丝线,电压就变成3V

网友(2008-08-22):
换过管座了吗,是不是管座的问题,短路了,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