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上本来一条横线,现在变两条了,另一条还又变粗了!!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08-07-01):
请教各位,笔记本屏上横线本来一条。现在变两条了,另一条还又变粗了!!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排除屏线的 问题后, 可加焊屏电路主IC ,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主CI

要是以上都不 能排除,那极有可能是 屏的GOGO线虚了,没有专业设备是修不了那种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屏线的 问题后, 可加焊屏电路主IC ,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主CI

要是以上都不 能排除,那极有可能是 屏的GOGO线虚了,没有专业设备是修不了那种问题的

     谢谢啊!!我试试

网友B:
屏的COG电路,玻璃IC的问题,一条和两条,多条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的COG电路,玻璃IC的问题,一条和两条,多条都是一样的。

      噶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