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诊断卡00,有复位的维修

楼主(2008-07-01):
用诊断卡显示00,复位灯亮然后灭,CLK灯闪,其他灯都亮。
没有示波器,cpu是板载的。请问如何判断故障?用数字万用表可以检测吗?

网友:
至少要把牌子,芯片组型号等基本情况告知一下吧?

网友A:
对这样的故障。如果各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看看CPU插座是针插式的还是BGA封装的。如果是BGA封装的CPU插座,建议用带灯测试座检测下看看有没有虚焊。再则可以用手分别压NB和SB看能不能跑代码。实在不行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楼上的我同意!!!!思路清晰!!

网友(2008-10-02):
引用 网友A:
对这样的故障。如果各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看看CPU插座是针插式的还是BGA封装的。如果是BGA封装的CPU插座,建议用带灯测试座检测下看看有没有虚焊。再则可以用手分别压NB和SB看能不能跑代码。实在不行 ...

有道理,现在我也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1:CPU RESET PLT RESET  CPU PG    (PCI RESET正常并不代表其它RESET正常)
2:CPU 北桥时钟
3:打AD线阻值(板载CPU的机器虽然都是走内线,但是还是有测试点的,要不工厂怎么修呀)
4: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