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1554的高压包用什么型号的更换?

楼主(2008-07-01):
我想换个高压包是tcl 的m1554,请问各位用什么型号的,有什么参数?
更换

网友:
拆下高压包,看上面有标签的编号就是 最好把编号全抄下来给供货商 他们会帮你找到合适的

网友:
遇见没有 型号的包 最好是把 包的通脚一测量,然后给卖包的人 一说就可以找到合适的包咯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不错.高压包的识别一般就是根据高压包上面标注的型号.还有就是高压包引脚间的通断情况 .